关于变频器电机参数自学习

楼主(2013-07-29):
对一台132KW风机进行变频调节风量,变频器参数进行设置过程中需不需要进行电机参数自学习这个过程.风机有点大,安装位置也不好拆除负载。各位前辈请多多请教,谢谢!

网友A:
如果不是罗茨风机的话,建议使用V/F方式就好啦,降1次或2次曲线,节能效果更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罗茨风机的话,建议使用V/F方式就好啦,降1次...

 谢谢,在变频器设置中电机参数自学习步骤可以省略吗

网友B:
变频器参数自学习是不是要空载才行啊,一般情况都是关掉自学习功能吧,求正?

网友C:
一般的离心风机的话使用    v/f模式就行,没有必要使用矢量功能。

网友D:
一般情况下V/F控制即可,但最好还是将电机参数写入,作下静态自检.

全新DNV510系列是性能、功能高度融合的电流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 DNV510具有业内首屈一指的驱动性能和功能控制,采用独特的电流矢量控制算法,可以高效率驱动感应电机IM和同步电机PM,实现高精度,高力矩等高性能控制。

网友E(2013-08-29):
我到现场调过2台30KW的电机,最好还是变频器参数自学习一下的好。要不然出了什么问题都不知道,

网友D:
若方便看电机参数最好自检,然后改VF控制

网友D:
可以静态检查,VF曲线选择为平方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