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 es2的驱动谁有啊?扔一份过来啊!

楼主(2013-07-29):
谢了,内置的几个台达驱动都试过了,与es2通不上|!

网友A:
到官网找找看看;

网友B:
你选用莫迪康下面的MODBUS ASC或者MODUBS RTU吧。

网友B:
另外,通讯不上是不是PLC程序设置问题或者接线问题导致?

如有必要的话贴出图片及PLC设置通讯参数部分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选用莫迪康下面的MODBUS ASC或者MODUBS...

谢谢啊!已经搞定,原来是数据位默认设置的问题,我用台达串口通讯成功了。你说的莫迪康跟台达是通用的?

网友B:
选择莫迪康的驱动也是可以的。

台达PLC的ASCII或者RTU格式都有专门对应MODBUS的底层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