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使用过程中困扰

楼主(2013-07-29):
在风机变频时,要设置变频器一些参数,其中电机参数自学习是不是必不可少的过程,在一些简单控制中,要不要进行电机参数自学习呢。(旋转型自学习要求空载,但是有时候要电机空载有点不方便)

网友A:
普通应用电机参数设置不重要,按电机铭牌输入就行了,甚至可以不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应用电机参数设置不重要,按电机铭牌输入就行了,甚至...

网友B:
矢量变频器应用在矢量控制时才需要电机自学习,最好用电机空载旋转型,负载脱不开用静止型自学习,通用型变频器把电机名牌上的参数输入即可。

网友C:
VF控制不用自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矢量变频器应用在矢量控制时才需要电机自学习,最好用电机...

 谢谢,可以静止自学习也要手动输入两个参数,空载电流和电机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VF控制不用自学习。

 哦,谢谢

网友D:
自学习之后,效果更好一些吧

网友:
矢量变频器应用在矢量控制时才需要电机自学习

网友E(2013-09-25):
普通应用电机参数设置不重要,按电机铭牌输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