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空载电流以及电机互感的经验值

楼主(2013-07-29):
变频器静止参数自学习时要求手动输入电机互感以及空载电流,55KW、132KW和160KW的电机电机互感及空载电流大概多少,有计算公式吗

网友A:
电机空载电流正常情况下一般为额定电流的30%-40%,具体计算还得靠大神出马。

网友B:
什么变频器?自学习一般就输电机额定电压,频率,转速,电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变频器?自学习一般就输电机额定电压,频率,转速,电...

 英威腾变频器,用静止自学习,电机互感及空载电流要用户凭经验值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空载电流正常情况下一般为额定电流的30%-40%,...

网友C:
我记得空载电流是25%-40%之间,假如要计算,你需要提供电动机的绕组的参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空载电流是25%-40%之间,假如要计算,你需要...

 真羡慕这位哥哥,你了解的真多,希望可以多多向你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什么变频器?自学习一般就输电机额定电压,频率,转速,电...

网友F:
真正的静止参数自学习是可以辨识互感、额定励磁电流(空载电流),你可以试一下DANFOSS或HOLIP的变频器。。不过其他很多变频器静止参数自学习一般只学习电机定子电阻,互感什么的要依靠旋转状态的辨识。

不管什么变频器厂,内部一般都有一个默认的电机参数表,由于异步电机设计相对规范,参数表的值适合于一般的异步电机的应用。你说的计算公式也是有的,我曾经在一本书里面看见过符合NEMA-B标准的异步电机的参数推导,大概以电机标么值的形式推出来的。。现在真记不得书名了(只记得是英文书)。

55KW、132KW和160KW互感参考如下:

0.0233,0.0146,0.0095

网友G:
自学习需要输入的参数有

额定电流,额定功率,级数,自学习类型,PG脉冲量

不需要输入空载电流和互感,这些都是变频器根据以上参数自动计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