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不制冷,怎么修啊

楼主(2013-07-29):
空调不制冷,制冷运行时,用表测量氟压力为0.55MPa,应该不缺氟,压缩机也正常工作。

可就是不制冷,内机吹出的风没有凉感,外机吹出的风也没有热感。

这么热滴天,大家帮帮忙,怎么修啊?

网友A:
顶。。。。跟着领域大哥学习。。。。。希望可以看到大家的解决把法。。。

网友B:
弱弱的问句,你这空调的滤网多久没清洗了,拆下了清洗下试试吧,或许就正常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顶。。。。跟着领域大哥学习。。。。。希望可以看到大家的...

网友D:
2楼说的这情况偶遇过,很有可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句,你这空调的滤网多久没清洗了,拆下了清洗下试...

 昨天刚洗过,灰常的干净的

网友F:
直接钳表量电流才准确 ,中午到下午的时候  ,电流接近总功率电流。把蒸发器洗干净,过滤网洗干净。

网友G:
压缩机工作低压侧氟压力0.55时不制冷,可把压缩机停下看一下压力值变化情况。

网友H:
温控开关正常否?

网友A:
是不是要加什么液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钳表量电流才准确 ,中午到下午的时候  ,电流接近...

 蒸发器是哪个?怎么洗?

网友I:
应该是冷热转换的那个四通的电磁阀堵塞啦!判断呢:转换制热打一会看看,确定会热,再转换制冷,确定制冷不行,一般是四通阀堵塞,简易的做法是要火烧,或者敲击,再不通就要换一个四通阀!

希望能帮到楼主!

楼主:
就是说可以制热,不能制冷就是四通阀坏了,不能复位了是吗?

好换吗?

网友J:
测量没问题的话,加制冷剂吧!这天的温度,氟利昂的静止饱和压也要1mpa以上。

网友K:
用表测量氟压力为0.55MPa 1;如果是停机平衡压力应为1MPA左右  2;如是运行回气压力是正常<此处内容被屏蔽>应查外机冷凝器,内机出风量,蒸发器脏堵可能性最大<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L:
先冲干净散热片,在试试,如果还不行就得参考一下前一段时间我发的帖子了(电冰箱的,制冷原理一样)。

网友M:
先冲洗一下,断开电源,停两个小时,重新上电。如果还不行就买个新的吧。

网友N:
这个      阀需要焊接了吧

网友N:
敲击一下试试,       该踹了

网友O:
往冷媒注入口,买瓶空调压缩机润滑油,注入进去。然后将空调功率调制最大运转一下,这个方法管用。

网友P:
现在的空调很少用氟利昂了吧,不是雪种吗?一般雪种压力都是几MPA以上吧。

我前段时间空调也是不制冷,空调售后师傅都是加了2个压的。楼主0.55MPA是不是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现在的空调很少用氟利昂了吧,不是雪种吗?一般雪种压力都...

 空调师傅说的几个压,其实单位是公斤力,0.55MPa就是5.5个压

楼主:
已经解决问题了,原来是充氟口接头有问题,导致充不进氟利昂,感谢大家的帮助。

现在可凉爽啦!叫修空调的来搞的话150起步的,这笔费用剩下了。

咱工控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分么,大家分下吧,不多哈哈

网友Q:
我们家07年5月初在苏宁电器购买了2台海信变频空调,其中1台于今年7月底发生了“压缩机短路”!期间去年冬天夜间曾发生过2次跳闸、甚至晚上睡觉能听见“散热器”发出的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