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模拟量怎么只读整数

楼主(2013-07-29):
西门子s7-200模拟量怎么只读整数

网友A:
奇怪呀,模拟量输入就是INT类型呀,怎么会有小数呢?

网友A:
不会是使用西门子的库吧?输出的Real类型可以转换成INT类型呀

网友B:
输出的Real类型可以转换成INT类型

网友C:
输入的模拟量就是整数。

网友D:
西门定义的就是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