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软启动器检修维护规程

楼主(2013-07-29):
变频器软启动器检修维护规程

变频器与软启动器的维护检修规程

 维护、检修是防止装置发生偶发性故障的有效手段。为了有效进行维护、检修,应制作检查检验单,记录并保存装置固有的特性变化和构成部件的稳定性,防止发生故障,以及在发生故障时调查故障原因。维护、检修分为日常检查和定期检修,在装置的安装之初,应缩短检查周期,详细进行检查,防止发生初始故障,运转时间变长后,需要检查部件是否出现特性劣化等。

1、 维护、检修作业时的准备步骤  停止装置 → 主电路电源OFF → 控制电源OFF → 确认主电路电源放电 → 验电

2、日常维护 2.1维护周期:每天一次。

2.2维护项目:  ①确认安装环境:确认温度、湿度、有无特殊气体、有无尘埃;  ②确认电抗器、变压器、冷却风扇等有无异常声音,有无振动;

③确认有无异味、绝缘物的气味及各电路元件特有的气味;

④确认设备内部脏污情况,根据脏污情况减少清洁周期; 对于以上项目,以目测检查为中心实施,有异常时应立即进行维修。

3、定期检修

3.1检修周期:按机组小修周期进行。

 3.2检修的项目如下:

①柜内的清洁;

②设备内部的清洁;

③电路部件的变色、变形,漏液(电容器电阻电抗器变压器等)的确认;

④基板(电阻、电容器的变色、变形,基板的变色、变形、脏污、焊接的老化等)的确认和清洁;

⑤配线(有无因发热导致的变色、腐蚀)的确认;

⑥紧固部分(螺栓,螺帽,螺钉类的松动)的确认;  进行装置的主电路部分的检修时,应在断开输入电源后,经过约5分钟以上,在验电后进行。  请注意:装置内部的电容器在将输入电源断开后电荷仍会残留一段时间,会有触电的危险。  另外,为防止发生触电事故,在设备运转的状态下不要打开门。

 4、维护重点  1、 主电路部及控制电路部的清洁  维护,检修的第一步就是清洁。清洁应根据设备的状态实施。清洁时,应在切断电源,确认主电路没有电压后,通过吸引或吹扫等将设备内的尘埃取去。注意:如果压缩空气的压力太强,有可能会损坏部件和配线。另外,吹扫无法除去的附着物应用布擦掉。 清洁原则上从上部开始,在下部结束。灰尘,金属的切屑从上面落下,如果从先从下部检查,则无法发现和除去上面的落下物。

2、 柜体,结构用品

(1) 冷却风扇(随时)  确认风量有无异常,风扇的噪声是否増加。特别是拆除后重新安装时,如果忘记拧紧螺栓等,会因为振动使轴承叶片等受到损坏,因此要特别小心。

(2) 主电路部件,柜内全体(1次/月~1次/年)  检查机壳内有无灰尘堆积,电抗器,导体紧固部分、保险丝、电容器、电阻有无变色、发热、异常声音、异味、损坏。  仔细检查配线、安装零件有无断线、断开的配线、紧固有无松动、是否有损坏的地方。

 3、 印刷电路板  由集成电路和电子部件构成的印刷电路板需要加以保护,以免受到尘埃、腐蚀性气体、温度等的影响。因此,应考虑设备的安装环境。另外,定期检查清洁,保持良好的环境对于减少故障也非常重要。  由于部件小,抵御外力的能力差,因此在清洁时,应使用毛刷等擦试。

3.1使用注意事项

3.1.1印刷电路板的维护作业,必须在切断所有电源,经过・5分钟后再实施。

 3.1.2拆除印刷电路板时,应去掉所有的连接器和电线,拆掉印刷电路板上部的固定螺钉。

 3.1.3此时,应注意不要使印刷电路板和固定螺钉落下。

3.1.4安装印刷电路板时,应按照拆除时相反的步骤进行。・

3.1.5另外,由于控制电路板带有电容器,因此即使在切断电源的状态,仍 有部分部件在工作。保存时应将使铝框向下,小心不要短路。

5、装置检修作业步骤 1、准备步骤:     使装置停止,确认电动机完全停止。

按下操作面板的停机按钮使其禁止操作。    使外部主电源(低压柜抽屉)断开。 应进行充分的安全处理,以 保证确实断开,并且不会发生误投入。    检查确保控制和变频器(软启动器)面板上的电源指示灯熄灭。     使控制电源空气开关(保险)断开。

等待5 分钟以上。    开启变频器(软启动器)柜的门锁,打开柜门。     在主电路输入端子验电,保证主电路电压为安全电平。

当打开变频器(软启动器)单元柜的门时,确认所有单元变频器(软启动器)的LED 灯关闭。  检查用于连接控制柜的外部电缆终端没有电压。  检查控制电源输入端,确保控制电源电压在安全水平。  在主电路输入端使三相输入电源接地。  开始检查和维护。

(14)   在替换单元变频器(软启动器)的情况下,请遵循指导手册变频器(软启动器)使用说明书进行。  2、复原步骤:

1、将主电路的接地线去掉。

2、接通控制电源关上门。 如果不接通控制电源则不能运转。

3、将外部主电源(低压柜抽屉)送电。 外部主电源投入时必须确认控制盘面的指示灯点亮。

4、 进行安全确认,作好运转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