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高手集结地

楼主(2013-07-29):
高手请指点以下问题,小弟感激不尽。

1、进线的电流比变频出来的电流小的多;

2、经变频出来的相间电压比相对地的电压低,相间电压在280,相对低在310V;

3、相对地阻值,有两组分别对地是没阻值的,有一相有29MΩ。

重点:这两台设备都正常运行

以下有图

网友A:
1、进线电压高,出线电压低,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及电功率计算公式,所以进线电流小,出线电流高。

2、猜测下:相间电压--其实是2个IGBT之间的电压,相对地是一个IGBT之间的电压,少一个IGBT的管压降。

3、万用表测量的结果貌似不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进线电压高,出线电压低,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及电功率计...

 第一个回答有点不太明白

网友B:
变频器输出谐波含量较高,数字表输入阻抗极高,测量的数据不准,建议用模拟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或通过变频器的操作屏读取电压电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输出谐波含量较高,数字表输入阻抗极高,测量的数据...

本人智商滴 ,能不能深入指点产生的原因呢,谢谢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变频器输出谐波含量...

变频器输出的是PWM波,在此情况下数字表测的是峰值,所以电压会偏高,建议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原创军团--恒温区奋斗  1、进线电压...

 P=1.732UICONS@,电压高,电流就低,总的P是一样的。

网友E:
我建议你先测下输出频率

网友F:
进线电压高,电流相对来说应该比较低。变频器输出电流波形不是正弦波,当然万一那个表测出来的也就不是准确的值了,建议用示波表来检测。

网友G:
不知道楼主是在什么频率段测试的。一般来讲,变频器的输入侧功率因素高,输出侧的功率因素靠负载电机决定,如果电机功率因素越低,要保证正常运行,就需要提供更大的无功功率,导致总的容量增加。在相同的输入输出电压条件下,输入电流必然比输出电流小很多。另外变频器输入电流只有有功部分,输出电流(钳表钳得电流或者变频器显示电流)包含有功和无功2部分。

另外变频器输出的电压和电流,都会含有比较大的谐波成分,一般的万用表测量上不会太准,所以不用在意。

不知道如此解释楼主是否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原创军团...

 这个比值差异太大了吧  ,还有哪些能影响到这结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楼主是在什么频率段测试的。一般来讲,变频器的输入...

 参数设置都是电机铭牌设定,最高频率50 最低为0

网友H:
变频输出平衡不?数字表侧不准。

楼主:
基本平衡,用这表测量我设定的另一台设备的输出电流也基本一致,而且日本鬼子的产品的质量也算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I(2013-08-29):
看看变频器的V/F特性,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J:
看了半天,还是没有看明白

网友J:
看来还要加部努力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