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竟然没事

楼主(2013-07-29):
今天在一个220v的指纹机电源器上接上380v的电,竟然没有事???这个电源器耐压真是好啊

网友A:
长时间小心出问题啊

网友B:
现在电子设备的工作电源一般是开关电源,输入电压的范围较宽,质量好的开关电源的器件耐压余度大,短时间超压是有可能不损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子设备的工作电源一般是开关电源,输入电压的范围较...

网友D:
我现用的万用表,直接标注,电阻档耐压250.特意试过,会告警,真没问题!

网友E:
有如2楼所说。

网友F:
现在的电源都有保护措施了,只要你买的不是小山寨的。

网友G:
长期工作肯定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子设备的工作电源一般是开关电源,输入电压的范围较...

 24V输成48 我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