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电源板上的R159,R161,R152.R162,R167,烧焦了

楼主(2013-07-29):
ABB变频器ACS510 15KW电源板上的R159,R161,R152.R162,R167,烧焦了,不知道多少阻值,请求回答,谢谢~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没拆开过,不过你可以估算下,那玩意就是把直流母线电压变成变频器控制板可用的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没拆开过,不过你可以估算下,那玩意就是把...

 我感觉是检测用的,R159,R161,R152.R162,R167的阻值应是要样大的~就是不知道多大阻值?

楼主:
有大神知道吗?我也急啊~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大神知道吗?我也急啊~谢谢大家

 有大神知道吗?我也急啊~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没拆开过,不过你可以估算下,那玩意就是把...

 那是好像是电压检测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