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plc的um读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3-07-29):
求助大侠,欧姆龙plc  cp1e-e系列的怎样设置um读保护以及怎样用解密软件破解um读保护啊

网友A:
只告诉你怎么加,解的东西有人专门做,工控网不干这个!

做好工程后,在“ALT+1”键能呼的窗口的上端,有一个PLC的小图标,后面跟着“CP1E离线”这样的几个字,对着点击右键,在下拉菜单中找到最后一个“属性”,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有个“保护”项,就有提示“UM读取保护**”,填入最多6个字符东西就可以了。字符由数字及字母组成!接着边上PLC,在线将程序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告诉你怎么加,解的东西有人专门做,工控网不干这个!做...

 谢谢大侠的指点

网友B(2018-12-05):
直读密码的 是CP1H CP1E CP1L CJ1M CJ2M 系列都可以用的

。包括um密码,任务密码,禁止覆盖,功能块,都可以解

OMRON CJ1M CJ2M CP1H CP1L CP1E 解米软件。直读密米码软件

安全不破坏程序,亲自试验过

百度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cUtbyTgiYE0JEOTfu0_mwg

cj2m CP1H CP1L CP1E解密 (1)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