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接线计量结果一样吗?

楼主(2013-07-29):
   为什么有些电度表采用三相三线制接线,有些电度表则采用三相四线制接线。两种接线计量结果一样吗?它们有何不同?

网友A:
测量结果一样,只是使用的场合不一样。三相三线的适用于三相负荷,没零线的供电回路;

三相四线表适用于有零线的三相四线的供配电回路。

楼主:
   好冷清哦!大家可从三相三线制与三相四线制的优缺点方面谈谈看法。其实这是与工厂的经济效益直接挂钩的。电动机耗电多少,如何准确计量,与接线方式有很大关系。只有计量准确了电机用电量,才能做到对电机出力心中有数,进而对耗能设备加以改进。

楼主:
   在三相负载对称情况下,三相三线制与三相四线制供电线路计量结果一样。如果三相负载对称,宜选用三相三线电度表计量电器电量,这样可省去一个电流互感器(B相),节省材料;如果三相负载不对称,就要采用三相四线电度表计量,此时用三相三线电度表会引起较大误差。一般民用供电线路三相电流不平衡,都要采用三相四线电度表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