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怎样选择?

楼主(2013-07-29):
 电流互感器铭牌上所标的额定电压是指:

(A)二次绕组对地的绝缘电压;(B)一次绕组的额定电压;(C)一次绕组对地的绝缘电压;(D)一次绕组对二次绕组和对地的绝缘电压。

 你会怎样选择?

网友A:
;(B)一次绕组的额定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一次绕组的额定电压

网友C:
同意大家的意见,选B,也经常用,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意大家的意见,选B,也经常用,呵呵。

网友E:
电流互感器铭牌上所标的额定电压是指一次绕组对二次绕组和对地的绝缘电压!

楼主:
  从上面的回复来看,大家都是在B、D两种答案中纠结,A、C直接毙了。究竟是哪个正确呢,楼下的继续,到时公布标准答案。

楼主:
这个额定电压是特指的,是说明一次绕组与二次绕组之间的绝缘程度的,所以应选D。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一次绕组的额定电压

网友E:
     电流互感器的额定电压,既不是一次绕组的电压,也不是二次绕组的电压!

我们知道:电流互感器一次绕组是串联接在线路上的,电流互感器的额定电压是指一次绕组所接线路上的线电压。所以我们说电流互感器额定电压并不是电流互感器一次绕组两端的电压,而是电流互感器一次绕组对二次绕组和地的绝缘电压,电流互感器的额定电压只是说明电流互感器的绝缘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