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c1062kx和台达PLCes2系列485通讯

楼主(2013-07-29):
请问各位,tpc1062kx和台达PLC型号是60es2. 用485通讯,硬件连接是不是屏的COM口的7和8接PLC的COM2的D+,D-。然后就是两边的通讯参数设置成一样就好吗?我这样做了还是通讯不上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昆仑通态屏的Modbus应该是COM2的7、8脚对应台达PLC的Modbus脚,除站号不一样,其余的应该一样,还有Modbus设备要添加的

楼主(2018-03-13):
只要这样就好了,没有别的硬件了,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