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调速时的力矩跟电流问题

楼主(2013-07-29):
我们单位的移送泵是用变频器拖动的,在低频的时候电流较大,可是高频的时候电流就降低了很多。可是变频器在基频以下调速是恒转矩调速,也就是说,力矩是恒定的,只是跟电流大小有关,不管高频低频,电流应该是一样大的,为什么电流会降低呢?

网友A:
高频意味着输出电压较高   故电流较小   同理    低频对应着低电压

网友B:
恒转矩和恒力矩不是一个概念吧?

期待专家级详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恒转矩和恒力矩不是一个概念吧?期待专家级详解!

网友D:
你确认你参数设置的是恒转矩控制?变频器有参数组设置控制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认你参数设置的是恒转矩控制?变频器有参数组设置控制...

 我看了以下就是线性的啊,压频比恒定,只是在启动时有转矩提升!

网友E:
关掉转矩提升电流就小了

网友F:
跟负载类型有关系的,泵类负载一般为降转矩类型,这样输出电流就跟负载大小和当前频率输出电压有关系了。

恒转矩负载例如:空压机、数控车床(50HZ以下)等,这类负载50HZ以下频率稳定运行时电流基本一致。

网友G:
那个转矩是恒定的,当你速度高时,电压高了,那么电流就笑了

网友G:
那个转矩是恒定的,当你速度高时,电压高了,那么电流就小了

网友H:
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低频的时候电流较大,高频的时候电流稳定;

最后厂家来帮我分析了一下参数设定;

确定把转矩选择更改成“自动选择转矩”(恒转矩适用),这样低频时候电流降低很多;

厂家说:选择自动的之后,变频器程序会自动补偿励磁,降低电流,更加智能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转矩是恒定的,当你速度高时,电压高了,那么电流就笑了

为什么电压高了,电流就小了,根据公式T=9550P/n,转矩只跟电流有关,跟电压无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跟负载类型有关系的,泵类负载一般为降转矩类型,这样输出...

 哦

网友I(2014-01-06):
引用 网友F:
跟负载类型有关系的,泵类负载一般为降转矩类型,这样输出...

网友J:
应该是:电机低频时转子等效电阻小,所以电流大,而高频时电阻增大,所以电流变小。

电机的输出转矩是与U/F的比值成正比的,与电流大小无关。另外,工频以下调速时,维持U/F不变,所以电机输出转矩是恒转矩,而且转矩不变意味着的是电机转子电流几乎不变,而不是定子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