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几个精确延时程序

楼主(2013-07-29):
        51单片机几个精确延时程序:在精确延时的计算当中,最容易让人忽略的是计算循环外的那部分延时,在对时间要求不高的场合,这部分对程序不会造成影响.

  一. 500ms延时子程序(晶振12MHz,一个机器周期1us.)

  程序:

  void delay50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15;i>0;i--)

  for(j=202;j>0;j--)

  for(k=81;k>0;k--);

  }

  计算分析:

  程序共有三层循环

  一层循环n:R5*2 = 81*2 = 162us DJNZ 2us

  二层循环m:R6*(n+3) = 202*165 = 33330us DJNZ 2us + R5赋值 1us = 3us

  三层循环: R7*(m+3) = 15*33333 = 499995us DJNZ 2us + R6赋值 1us = 3us

  循环外: 5us 子程序调用 2us + 子程序返回 2us + R7赋值 1us = 5us

  延时总时间 = 三层循环 + 循环外 = 499995+5 = 500000us =500ms

  计算公式:延时时间=[(2*R5+3)*R6+3]*R7+5

  二. 200ms延时子程序

  程序:

  void delay20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5;i>0;i--)

  for(j=132;j>0;j--)

  for(k=150;k>0;k--);

  }

  三. 10ms延时子程序

  程序: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5;i>0;i--)

  for(j=4;j>0;j--)

  for(k=248;k>0;k--);

  }

  四. 1s延时子程序

  程序:

  void delay1s(void)

  {

  unsigned char h,i,j,k;

  for(h=5;h>0;h--)

  for(i=4;i>0;i--)

  for(j=116;j>0;j--)

  for(k=214;k>0;k--);

  }

  void delay1s(void)//12M晶振,延时999999.00us

  {

  unsigned char i,j,k;

  for(i=46;i>0;i--)

  for(j=152;j>0;j--)

  for(k=70;k>0;k--);

  }

网友A:
还是汇编比较准确。C相对有点儿误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汇编比较准确。C相对有点儿误差。

网友C:
没任何实用性,写这程序的人单片机门都没入,纯粹闲得蛋疼。在工控场合,哪有只干一件事的,500ms,如果此时需要按停止按钮呢,岂不是需要等500ms后去了,把人给急出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