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节电节能领域的三大误区

楼主(2013-07-29):
        在很多资料或文献中,工控自动化产品变频器都被描述成为节电、节能的控制自动化产品,因此,很多人都会认为,只要设备装上变频器就一定能节能省电,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工控自动化产品变频器本身产生了节能省电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变频器是否能够达到省电、节能的效果,还需要根据所使用的实际情况而定。
   误区一、很多人都认为两个电机的扭矩没有达到电机的额定扭矩状态下工作(频率,转速还是一样50HZ),变频器也会起到节能省电的作用,这是一种错误的认为。
   误区二、两个一模一样的电机都工作在50HZ的工频状态下,一个使用变频器,一个没有,同时转速和扭矩都在电机的额定状态下,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哪个使用变频器的电机会比较节能省电。其实这也是一种错误的想法。
   误区三、同样的条件,很多人都认为空载状态下能省能省下很多电,但其实拖动型负载空载状态也节省不了多大的电能。
   变频器之所以在大部分的情况下能够达到节电、节能的效果、其原因在于变频器对电机进行了调速控制,但实际上,大部分的调速设备都可以达到这一效果,因为很明显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认定变频器就是一种节能型产品。

网友A:
在调速的前提下老式一般是用电磁调速、直流调速两种,在替换变频电机和变频器时一般要比以前的要大,因为大家都知道变频器电机在低频运行的时候不如电磁调速、直流调速扭矩大。我试过22KW的调速电机的额定电流是44A左右,运行时的平均电流36A左右,换上30KW的变频电机后运行时的平均电流28A左右,我想应该是节电的。

网友B:
在水泥行业我曾经改造过55kw调速电机改为30kw变频调速,运行在十几hz,当时调速电机电流达到100多安。老板还想加大电机呢,你说节能吗?

网友C(2016-12-27):
引用 网友B:
在水泥行业我曾经改造过55kw调速电机改为30kw变频...

为保护电机一般是不能低于20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