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电阻表的正确使用方法

楼主(2013-07-29):
一、采用手摇发电机供电的绝缘电阻表

  1、禁止在雷电时或高压设备附近测绝缘电阻,且不能用绝缘电阻表测量带电设备的绝缘电阻,否则将损伤被测物或绝缘电阻表;

  2、绝缘电阻表使用时应放在平稳、牢固的地方,且远离大的外电流导体和外磁场;

  3、正确选用合适量程的表进行测量,当测量高电压设备的绝缘电阻时应选用高电压绝缘电阻表,反正应采用低电压的绝缘电阻表;

  4、绝缘电阻表上一般有三个接线柱,分别标有L(线路)、E(接地)和G(屏蔽),L接在被测物和大地绝缘的导体部分,E接在被测物的外壳或大地,G接在被测物的屏蔽环上;

  5、绝缘电阻表的外接连线应选用绝缘良好的单根导线,不宜采用双股导线,也不要将外接连线铰在一起;

  6、使用绝缘电阻表时,应先检查仪表本身是否漏电,具体方法是:检查地线、“线路”两端短接和开路时指针是否指零和无穷大;测量时,均匀摇动发电机手柄,一般要求120r/min左右待稳定后读数。

  7、进行测量时,摇手柄的转速应由慢至快,应达到并稳定在100~140r/min,待表针稳定时再读书后,此时读数才为正确。

  8、当被测物体为电容性负载时,绝缘电阻表测得读数之后,不宜立即停止手柄的转动,而应该一般逐渐降速,另一边去掉线路端的接线,以避免绝缘电阻表手柄立即停止转动后,因电容性负载放电而损坏绝缘电阻表。另外,电容性负载在测量之前,应放掉剩余电荷,达到不带电操作。

  9、测试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时,应记下测量时的温度、湿度等,以便对测量结果分析。

  10、绝缘电阻表未停止转动之前或被测设备未放电之前,严禁用手触及。拆线时,也不要触及引线的金属部分。

  11、测量完毕后,待表内发电机停止转动后再拆线,并将被测对象就地放电。

  二、采用电池供电的绝缘电阻表

  使用该类型的绝缘电阻表时,应注意以下几个事项:

  1、确认被测物安全接地,且被测物不带电。

  2、确认仪表E端(接地端)已接地。

  3、测试完毕,请及时关闭高压和工作电源。应经常保持外表清洁,必要时可用干净布擦拭。仪表长期不用时,必须将电池取出以免腐蚀仪器,且仪表不得受潮、雨淋、曝晒或跌落等。

  4、读数完毕,首先按下按钮关断高压,高压指示熄灭。再将功能选择开关置于“ON”挡,关闭电源。对容性负载,还应将被测试件上的残余电荷泄放完,再拆卸测试线,以免电击伤人。

  5、测量高绝缘电阻值时,应在被测物两端之间的表面上套一导体保护环,并将该导体保护环用一测试连接到仪表的保护端子,以消除被测物表面泄漏电流引起的测量误差,保障测试准确

网友A:
这个表确实接线和测试与其他的不一样,得认真测试才能准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确实接线和测试与其他的不一样,得认真测试才能准确。

网友C:
学习了,不错的好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