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接触器想加RC阻容吸收器怎么选择电阻和电容呀~?

楼主(2013-07-30):
220V交流接触器想自己加RC阻容吸收器怎么选择电阻和电容呀,就是并联个电阻和电容,电阻阻值和功率是多少,电容怎么选。。我看有用100Ω 5W的电阻,功率是怎么算的,电容是0.1μF 630V 电压是怎么算的。。接触器是LG的GMC-09

网友A:
计算接触器在最坏情况下断开后,线圈所需要释放的能量大小,和电压的限制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接触器在最坏情况下断开后,线圈所需要释放的能量大小...

 我就是想问下,电阻选5W的可以么

网友B:
可以对你一下LG样本上面的对应的容量

然后选择一样的就可以了吧

LG的接触器不好

我们公司以前用了很多,结果有些规格吸合了,不释放,厂家说材料有问题,最后也没有解决,之后换了品牌;

LG的比较坑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对你一下LG样本上面的对应的容量然后选择一样的就可...

 LG样本上浪涌抑制器电阻只有阻值没有功率啊。。不知道功率怎么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计算接触器在最坏情况下断...

 足够了!

不就是一个RC电路吗,计算220V常态下R上消耗的功率就OK了。接触器释放的时候时间非常短,5W功率够了。

网友C:
电阻的功率跟电阻阻值和系统电压还有电容的选型都是有关系的。

网友D(2013-08-29):
现在出有一种叫节电器的东西很好用的,就是交流220V输入,直流输出接线圈就行了

网友E(2015-01-06):
建议你这样选型RC组件:

额定电压220V:               250-600VAC

额定电流:        大概100A/1UF 电容量

功率:                与继电器功率一样,或大于继电器功率,一般为已知。U*I

电阻:                这个要计算得知

PULOM  MCR-P  小功率阻容吸收器

产品性能说明:

电阻电容串联

可承受非常高的du/dt

额定电压: 200 to 3000 Vac

电容量: 0.02 to 2μF

电阻值:10-500Ω

功率:2 – 10W

温度:85-120℃

电容量偏差 ±5%(J)、±10%(K)、±20%(M)

绝缘电阻 Rs≥9000MΩ (23 ℃ ,1min)

引用标准 PULOM  企业标准 PULOM  Stand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