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死机输入输出灯全亮

楼主(2013-07-30):
请教各位师付,我的PLC型号为FX1N-64MT,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输入灯和输出灯全亮,设备无法工作,这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A:
连上PLC, 先看看通讯口能否工作!如果通讯口能工作,可将程序下载下来!然后在软件的菜单中找“诊断”---“PLC诊断”,就能找到错误代码了!告诉大家错误代码就能帮到你了!如果通讯连接不上,就有些困难了!需要懂硬件设计的给分析分析了!

网友B:
遇到过西门子S7-200 输出灯全亮,PLC未报错,设备无法运行。断电后能正常运行,不定期出现以上故障。此信息来自客户反馈,未到现场证实。

PLC返回来后,经过测试,一切正常。模拟现场环境,加干扰,振动等各种措施,未发现客户描述的情况出现。

后换用三菱FX1N,未出现过此种情况。

如果在现场,建议连接PLC,查看PLC运行状况。

还有是不是外部电路故障导致,也遇到过西门子S7-300系统,PLC运行未报错,查看PLC一切正常,由于外部故障导致输出灯全亮,后来仔细观察发现一个灯更亮,最后找到原因输出回路0V接触不良。

网友C:
解决了吗??说出来大家分享下

网友D:
正常1N是没有64点的

输入 输出都亮 估计PLC可以换掉了

网友E:
有可能是那里短路了。电工 电子 PLC技术交流群212610709 欢迎同行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