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加速时间减速时间的设定

楼主(2013-07-30):
变频器变频时,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如何确定,加速时间短了可能过电流,长了会怎么样,对于减速时间而言,时间长了会怎么样,短了会怎么样,如何设定加减速时间最恰当呢?谢谢

网友:
根据负载大小,惯性大小来决定

网友A:
根据负载性质及惯性、负载功率大小来设定,设定短了,会造成过电流,设定长了,提速和减速时间会太长,或许会影响工艺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负载性质及惯性、负载功率大小来设定,设定短了,会造...

 我们公司调试的机器,因为有型号大小,负载不同,所以列了个表格,对应调定多少时间,

服务人员出去就按表格来的

网友C:
我们一般20S足够了,一般变频器默认值也是20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负载性质...

 那55KW电机应该调在多少秒合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与电机功率无关,视负载惯性定。

网友E:
与变频用途,连接设备有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与变频用途,连接设备有关。

 能否说的具体一些

网友G:
加速时间短了容易过电流,长了频率上升时间长。减速时间短了容易过电压,长了频率下降的时间长。具体的加减速时间的设置是看具体的负载以及工艺要求决定的。一般的原则是在保证不过压过流的前提下,加减速时间越短越好。这样变频器的响应速度快。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加速时间短了容易过电流,长了频率上升时间长。减速时间短...

网友I:
具体的加减速时间的设置是看具体的负载以及工艺要求决定的。一般的原则是在保证不过压过流的前提下,加减速时间越短越好。这样变频器的响应速度快。如有特殊要求,例:卷扬机,垂直电梯等可以加刹车电阻,加减速能调到最短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具体的加减速时间的设置是看具体的负载以及工艺要求决定的...

网友K:
登录www.scpow.com茨浮电气官网变频器运用

网友L: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现场调试再定   变频器本身有限定值  放心大胆调整

网友M:
加减速时间短了,你试试自己抬着东西加减速就明白了。加减速时间长了。老半天都走不起来停不下来。

网友N:
根据负载特点和变频器功率不同而定.

网友N:
根据负载特点和变频器功率不同而定.

全新DNV510系列是性能、功能高度融合的电流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 DNV510具有业内首屈一指的驱动性能和功能控制,采用独特的电流矢量控制算法,可以高效率驱动感应电机IM和同步电机PM,实现高精度,高力矩等高性能控制。

可电话联系18123854018

网友O(2013-08-30):
首先,确定是什么负载,如果是大转矩,大惯性负载,上升时间要长一点,下降时间要比上升时间短3--5秒。同时要看设备的使用情况,工艺要求是什么。成本效率要求等,最好说一下什么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