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如何通过互联网进行远程监控及编程调试

楼主(2013-07-30):
在不久前大家还使用古老的GPRS方式
GPRS主要是串行通讯方式,需要PLC做一些转换同时在上位机中收到的串行数据行进重新整理才能实现通讯,很繁琐。
它很难适应于真正的远程通讯,这种方式给工程人员带来非常大的痛苦,要学习很多不必要的知识。
而大连德嘉最近推出的3G宽带互联产品能够轻松的解决这一问题。
它不需要PLC编程也不需要对上位机编程,也不需要学习新的知识。它通过PLC侧的CP243i(remote)模块和上位机侧的RCD模块将PLC和上位机直接拉入到以太网中。
通讯方式是TCP协议可以实现跨地域跨省跨国家的远程通讯。
而且使用的是3G技术,带宽比GPRS更大速度更快,刚干扰能力更强。基站数量更多尤其适用于野外和无人值守的地区。
请看下面详细介绍。

楼主:
宽带(或3G无线)互联网远程PLC监控设备

For S7-200PLC

A[设置简单]:通过一对互联网设备,即:CP243i(Remote)和RCD模块,将遥远的PLC拉近到自己的局域网中

B[无需编程]:不用对PLC和WinCC(或组态王、力控、Kepware)做任何额外工作或编程

C[费用低廉]:监控侧的ADSL宽带路由器只要有一个固定IP或动态IP(需要设置花生壳,将一个域名与该动态IP捆绑,费用低,200元/1年);而PLC侧的各个节点则无固定IP或花生壳的需要,只要能接入互联网即可

(一) CP243(Remote)与RCD通过互联网技术建立连接,监控侧的计算机(上位机)只要访问本地RCD的IP地址就可实现访问CP243i(Remote),或者说是对PLC的访问。

1.综述:通过PLC侧的CP243i(Remote)和监控侧(上位机)的RCD设备[Remote Connnection Device]就能实现对众多PLC的远程监控、在线调试以及PLC程序的上传和下载,就如同在局域网中对PLC的操作一样!

2.配置方案:下图中(PLC侧)的3G路由器是3G无线和ADSL宽带双功能路由器,既可以选择3G无线方式与RCD连接,也可以选择宽带有线方式与RCD连接

3.优点:只要监控侧(上位机)的ADSL宽带路由器具有固定IP或动态IP(通过花生壳设置),就可以将大量分布在全国各地的PLC通过互联网与监控侧宽带路由器对接,实现与上位机的通讯(注:PLC之间是不能通讯的)

4.PLC侧的CP243i(Remote)功能:通过PPI口与S7-200PLC相连,然后转换成以太网协议(TCP)通过3G无线或宽带与监控侧的RCD模块通讯,其内部参数[端口号]用于指明与哪个RCD连接,[分支对应码]则指明该RCD中与哪个IP绑定

5.监控侧的RCD功能: 每个RCD模块内部有连续的8个IP地址,通过1个[端口号]和8个[分支对应码]与PLC侧的8个CP243i(Remote)相对应

6.工作原理:PLC侧的CP243i(Remote)首先访问监控侧的ADSL宽带路由器,通过端口号[即端口映射]进入局域网(监控侧内网)相对应的RCD模块,RCD模块再通过[分支对应码]给这次连接分配一个(监控侧内网)IP地址,之后监控侧内网的WinCC(或Step7-MicroWin、Kepware、组态王、力控等上位软件)访问该IP,RCD模块再将访问内容转发送到PLC侧的CP243i(Remote),由它再发给S7-200 的PLC,PLC接收到数据后再将应答数据按原路返回

7.我们的产品使用的是西门子Profinet(S7-200/300TCP)协议,对于使用者无需在PLC中和上位机中做任何工作,对于WinCC要选择TCP/IP驱动(注:无需使用pc access,可以直连WinCC),组态王、力控、Kepware等要选择S7-200TCP驱动,这些都是上位软件自身就有的驱动!

8.因为我们的产品可以使用自动功能,而这需要TP-LINK产品的配合,所以请客户使用TP-LINK品牌的宽带(或3G无线)路由器,以下文章中出现的有关路由器的设置都是针对TP-LINK产品的

9.CP243i(Remote)和RCD模块IP地址对应关系

例:...... PLC侧的CP243i(Remote) ....... <=====> ................. 监控侧的RCD模块IP .......................

1 号PLC 端口号[01111] 分支对应码 [16000] <=====> 第一块RCD 端口号[01111] 分支对应码 [16000] IP[192.168.1.20]

2 号PLC 端口号[01111] 分支对应码 [16010] <=====> 第一块RCD 端口号[01111] 分支对应码 [16010] IP[192.168.1.21]

3 号PLC 端口号[01111] 分支对应码 [16020] <=====> 第一块RCD 端口号[01111] 分支对应码 [16020] IP[192.168.1.22]

......

9 号PLC 端口号[02222] 分支对应码 [16080] <=====> 第二块RCD 端口号[02222] 分支对应码 [16080] IP[192.168.1.28]

10号PLC 端口号[02222] 分支对应码 [16090] <=====> 第二块RCD 端口号[02222] 分支对应码 [16090] IP[192.168.1.29]

......

17号PLC 端口号[03333] 分支对应码 [16160] <=====> 第三块RCD 端口号[03333] 分支对应码 [16160] IP[192.168.1.36]

......

注:端口号和分支对应码,客户可任意编写,只要两边相同即可;一般应先设置监控侧的RCD模块,然后再设置PLC侧的CP243i(Remote)

以上为3G/互联网通讯总体介绍,以下为各部分具体介绍

楼主:
(二) 监控侧RCD模块实物图:

RCD模块的后门IP地址为xxx.xxx.xxx.222(例如192.168.1.222);将计算机和RCD模块都通过网线连接到宽带路由器上,在计算机的IE浏览器中键入该IP地址就可进入RCD参数设置菜单,如图:

1.RCD远程接入设备IP :它将占用从此开始的连续8个IP地址;例如填入192.168.1.20,则192.168.1.20/21/22/23/24/25/26/27 都被该RCD模块占有

2.端口号:用于监控侧的ADSL宽带路由器端口映射.Cp243i(Remote)发送数据时通过该端口被路由器映射到相应的RCD模块

3.分支对应码:只要对应码相同,就可将现场的PLC,也就是CP243i(Remote)与RCD内部的IP地址绑定,建立连接

以上的设置,客户可随意填写. (1)只要ADSL宽带路由器设置端口映射时,端口号、IP地址与之相同;(2)只要CP243i(Remote)中的端口号、分支对应码与之相同. 就可正常工作了

4.指示灯及外接24V供电说明:

LED[上左1] 恒亮:系统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闪动:正在复位、启动中

LED[上左2] 闪动:接收到的分支对应码不符

LED[下左1-8] 它们分别对应与远地1到8个PLC的连接状态. 亮:已建立连接; 闪动:有数据通讯

RCD模块需外接24V供电

监控侧局域网中计算机中应用软件的设置:

(1)对于Step7-MicroWin 4.0只需打开-->通讯-->设置PC/PG接口-->TCP/IP(auto) ;通讯-->RCD中对应的IP地址:例192.168.1.20回车(别忘了打回车键);就一切OK了

(2)对于WinCC,驱动选TCP/IP;鼠标右健-->系统参数-->单元-->逻辑设备名称-->选择[TCP/IP(Auto) XXXX(网卡名)];之后在[新建连接的属性中]填入IP地址:例192.168.1.20;WinCC中的I、Q、M、DB1分别与S7-200的I、Q、M、V区一一对应,请记住:DB1对应V区!

(3)对于组态王v6.53以上版本,驱动选 S7-200系列-->TCP,地址填入192.168.1.20:2; 低版本的需要填入端口号[102]

(4)对KepwareOPC 力控等软件,驱动选 S7-200 TCP,地址填入192.168.1.20;如果需要填入端口号,请填入[102]

楼主:
(三) 监控侧的ADSL宽带路由器(TP-LINK)设置:转发规则-->虚拟服务器-->添加新条目

转发到第一个RCD模块 ----- 服务器端口号:例如1111; IP地址: 例如 192.168.1.20; 协议:ALL; 状态:生效

转发到第二个RCD模块 ----- 服务器端口号:例如2222; IP地址: 例如 192.168.1.28; 协议:ALL; 状态:生效

转发到第三个RCD模块 ----- 服务器端口号:例如3333; IP地址: 例如 192.168.1.36; 协议:ALL; 状态:生效

楼主:
(四) PLC侧的实物连接图:

楼主:
(五) PLC侧的CP243i(Remote)实物图及设置:

注:尽管有很多参数,但你所要填写的只有3个(监控侧ADSL宽带路由器动态域名或固定IP、端口号、分支对应码)其余的都不用改变,就这么简单!

1.CP243i通讯转换器MAC:由工厂预设,不能改变

2.CP243i转换器IP:缺省设置为255.255.255.255

如果将IP设置为255.255.255.255,则CP243i转换器的IP、子网掩码、网关、DNS都自动通过路由器分配

如果将IP设置为000.000.000.000,则由系统(在有路由器的配合下)为客户自动填写CP243i转换器的IP、子网掩码、网关、DNS的值,并写入转换器flash中,生效5秒后重新启动

如果你熟悉网络配置,也可以手动设置CP243i转换器的IP、子网掩码、网关、DNS

3.CP243i(remote)可以同时连接三个不同地域的RCD设备(例如:PLC在广州,它可以同时连接北京、上海、大连的上位机)

1.连接甲地:RCD设备1 动态域名[beijing.gicp.net]-端口号[06000]-分支对应码[00001]

2.连接乙地:RCD设备2 固定IP[221.201.6.19]-------端口号[05555]-分支对应码[04110]

3.不 连 接:RCD设备3 固定IP[255.255.255.255]

注:如果使用动态域名,固定IP全填000;如果不与远端internet连接,固定IP全填255;

以上为Internet网络的相关设置,以下为PPI总线的相关设置[由于CP243i(Remote)可以自动设置,所以你只要选择“自动检测”之后,就无需填写其后的参数了]

PPI 波特率:[只要选择“自动检测”即可]是指与CP243i(Remote)相连的PLC(S7-200)PPI接口的通讯速率

PLC_PPI站号:[缺省值为2]是指与CP243i(Remote)相连的PLC(S7-200)的PPI站号

CP243i 站号:[缺省值为0]是指CP243i(Remote)自身的PPI站号,它只要不与总线上其它站号相同即可

最高PPI站号:[缺省值为31]是指PPI总线上允许的最大站号

4.指示灯、外接供电、PPI接口说明:

LED[上左1] 恒亮:系统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闪动:正在复位、启动中

LED[下左1] 恒亮:已找到路由器的MAC地址

LED[下右3,2,1] 它们分别对应与远地RCD1 RCD2 RCD3的连接状态. 亮:已建立连接; 闪动:有数据通讯

外接24V直流电压

PPI接口需要用西门子Profibus-DP总线电缆及插头连接,如果是末端,需要将插头上的终端电阻拨成on

5.PLC侧局域网中计算机中应用软件的设置:[如果你仅关心远程互联通讯,可跳过此处说明]

(1)对于Step7-MicroWin 4.0只需打开-->通讯-->设置PC/PG接口-->TCP/IP(auto) ;通讯-->IP地址:例192.168.1.20回车(别忘了打回车键);就一切OK了

(2)对于WinCC,驱动选TCP/IP;鼠标右健-->系统参数-->单元-->逻辑设备名称-->选择[TCP/IP(Auto) XXXX(网卡名)];之后在[新建连接的属性中]填入IP地址:例192.168.1.10;WinCC中的I、Q、M、DB1分别与S7-200的I、Q、M、V区一一对应,请记住:DB1对应V区!

(3)对于组态王v6.53以上版本,驱动选 S7-200系列-->TCP,地址填入192.168.1.10:2; 低版本的需要填入端口号[102]

(4)对KepwareOPC 力控等软件,驱动选 S7-200 TCP,地址填入192.168.1.10;如果需要填入端口号,请填入[102]

......

楼主:
(六) PLC侧的宽带或3G无线设置:

对于通过宽带路由器连接互联网的设置:(1)只要使用TP-LINK品牌的路由器; (2)只要能正常上网即可

对于通过3G无线连接互联网的设置:要使用TP-LINK品牌无线3G路由器(目前型号TL-WR743N ,京东商城价格104元/每台) ,只要能正常上网即可,如下图所示:

注:由于我选用的是联通3G上网卡,所以要选择[联通],用户要根据自己所选择的上网卡归属公司来选择,目前国内只有三家(电信、联通、移动)

网友A:
是同一个IP段就可以读取么? 还是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