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伺服三相380V供电和三相220V供电各自的优缺点

楼主(2013-07-30):
大家讨论一下伺服三相380V供电和三相220V供电各自的优缺点,三相380V供电优势在那?缺点是什么?三相220V供电优势在那?缺点是什么?

楼主:
我先开个头,380V供电的省去了隔离变压器,为客户节省了成本,但可能需要增加电抗器。220V供电的由于有隔离变压器的存在,能有效抑制电网电压的波动等……大家可以从安装空间等多方面考虑。

网友A:
感觉还是三相200V稳定

网友B:
220v:国内用户需要变压器,增加了成本和安装空间,优点如果是隔离式变压器抗干扰要好。

380:无须变压器,因耐压等级高,(驱动器+电机)成本要高一些,但综合下来与220V组合总价相当。

按国情来说,建议选择380V,安装更简单一些,发热损耗要明显好于220V。

网友C:
小功率场合,380V不管是驱动器还是电机的性价比,目前和220V相比,都不具备优势。

如果是大功率的,380V优势就比较明显了。

楼主:
2KW以上可以用380V供电的,以下建议选则三相220V供电。

网友D:
正常应用在5.5KW及以上功率,在国内选用380V较经济而且发热量较低,同时功率稍大的380V的PFC电路做的比较到位;

5.5KW以下建议选用3相220V供电较好

网友E:
三相380V供电和三相220V供电的伺服及电机安装尺寸空间一致,无影响,区别在于供电电压不同,日系的小功率伺服采用三相220V供电由于加入了三相隔离变压器,因此比较稳定,工作可靠性高。大陆日系小功率伺服占有率市场慢慢被国产伺服瓜分,因日系小功率伺服占有率高,因此大陆伺服厂家纷纷模仿日系小功率伺服,供电也是采用三相220V供电方式,但是国内用户既然选择了用国产伺服,那为何还要加隔离变压器呢,因此提出了新要求,要求省去隔离变压器,节省成本及安装空间,直接接入三相380V电源,国内伺服厂家为提高产品竞争力,纷纷出品三相380V伺服。个人感觉7.5KW以下伺服没必要改为三相220V方式,但是可根据客户需求,为提升产品竞争力对7.5KW以下功率段,根据定货批量要求酌量更改为380V伺服,只要380V伺服加入输入电抗器,两者效果完全一致。细节区别因380V伺服采用380V伺服电机,因此呢发热程度要比220V伺服小,因此呢大功率发热大的才采用380V伺服。

楼主:
呵呵……好久没来,还是不够热闹。在追问一下各位,伺服更改为380V伺服后,电抗器有没有必要加啊?如果加,那价钱和安装空间不就又……,如果不加,那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和可靠性是否有保证啊?大家可根据自己的实际体会举例说明。

网友F(2023-03-17):
各位大佬好!我是做智能伺服电子变压器的!它完美的解决了隔离变压器的体积大  运输难 发热 安装难...问题!智能伺服电子变压器质保5年,价格低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