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台伺服驱动器的报警

楼主(2013-07-30):
今天一台伺服驱动器报警,Err-02,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想百度也无从下手

网友A:
品牌似乎出在这些字母上doran ----伺服

网友A:
一般常用的伺服代码也类似,你也可以参考其他品牌的。另外,随机没有附带使用说明书吗?你查查档案。

网友B:
伺服驱动器侧面应该有铭牌啊

楼主:
02故障是3相200V欠压,发现380/200的稳压电源坏了,

网友C:
应该是电源电压不够吧

楼主:
一般情况下都是用变压器的,这台设备是用一个 电子型的稳压电源,标称7.5KVA,其实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