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以上电报警显示“ bb”

楼主(2013-07-30):
安川伺服一通电源就报警,显示“  bb",我查看说明书上边说是 伺服OFF状态(伺服电机处于非通电状态),我查的伺服电源线没问题,没断的地方,驱动器也换了,还是报警。感觉伺服电机好像坏了,不敢确定,求有经验的同行帮助。

网友A:
伺服有个使能信号,要接通,才可以的

网友B:
希望可以学习这个。。。。。

网友C:
没上使能。

楼主:
正常在用呢,重新更换的驱动器,现在还是在显示“  bb”,查过了,也有使能

网友D(2017-10-08):
pn50a改为8170就好了。

网友E(2017-11-15):
你好!想问一下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谢谢你!

网友F(2018-03-07):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F:
可能是SEN信号没有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