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仿真时DB块中的值?

楼主(2013-07-30):
在S7-300中如何快速更改仿真时DB块中的值,如DB2.DBW0,提示好似不能修改啊?在S7-200中有在线修改寄存器中的值的,谢谢!

网友A:
建立VAT表,然后和200中状态表类似了哦。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试,直接在DB块中改是不行的。

楼主:
但是还是显示功能在当前保护级别中不被允许!修改不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还是显示功能在当前保护级别中不被允许!修改不了呢?

请确保你的PLC的开关处于RUN-P状态。

楼主:
可以了,开关打在RUN不行!谢谢yuanle!

楼主:
以上是我仿真时的截图!

网友B(2013-09-11):
你是不是把这个DB给了系统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