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灯光照度控制方法

楼主(2013-07-30):
通过改变电压从而改变灯具的亮度,目前市面上用的这种调压设备叫什么?

网友A:
大功率的只能是晶闸管(可控硅)交流调压装置。

网友A:
不是所有灯具适应调压调光(随电压线性变化)。

网友B:
凡是采用镇流器的灯具,如:日光灯、高压汞灯、高压钠灯等,都不适宜调电压,不仅不能调,而且对电压的稳定性还有一定的要求,当电压降低到一定的幅度时,灯将无法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的只能是晶闸管(可控硅)交流调压装置。

谢谢,可是晶闸管(可控硅)交流调压装置,输出波形不是正弦波,且产生谐波严重,效率也不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凡是采用镇流器的灯具,如:日光灯、高压汞灯、高压钠灯等...

谢谢,我调压的范围在灯的工作范围内应该可行吧,我看市面上有很多照明节能的都是通过调压来调节亮度的啊

网友C:
叫“可调自耦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