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m0.0控制PLC时通信电缆发送的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3-07-30):
求助:触摸屏m0.0控制PLC时通信电缆发送的是什么信号

使用西门子触摸屏控制PLC,一般是按钮使M0.0动作来控制PLC动作。

现在想要做个小程序控制PLC,想要搞明白按下M0.0的时候,触摸屏和PLC连接的通信电缆(四针rs232,)给PLC发送的到底是什么信号。

是在什么时段发送信号给PLC,什么时候回传的信号给PLC,这个信号是什么字符串?

或者有什么方法可以去监控这个传递过程。

就这样的一个程序,搞懂了复杂的也就能搞了,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

求大神相助,小弟感激涕零。

网友A:
先学会如何使用PLC 触摸屏再说

具体如何通讯 可以不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学会如何使用PLC 触摸屏再说具体如何通讯 可以不研究

 现在急着弄清楚这个,因为有个问题需要这个!触摸屏也在学习中

网友:
触摸屏里的点对应是M00-----M0.0(PLC)通讯是走的PPI通讯

网友B:
其实所有的通信协议;都是通过一定报文来实现的;在通信电缆RS232传送是电平信号;RS485是差分信号;1,0.;通过1.0的电压来组成一长串报文!

西门子为PPI通信协议;

南大傲拓NA200的PLC为modbusRTU;

举个例子如果是modbusRTU;如果我按下一个按钮;就会对一个寄存器写1或者写0的过程;

触摸屏其实实时与下位机PLC进行报文通信;触摸屏是主站;向从站发送报文后;从站PLC会给屏返回报文!

报文为从数据上说是16进制;从电压电量上说全部都是1和0;

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多多交流啊!

语言表述有限!不知道明白吗?

不明白来信:bhdxzpg@163.com

网友C:
不要管他发什么信号,记住触摸屏就是代替了外部的开关,仪表工作,也只是读和写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所有的通信协议;都是通过一定报文来实现的;在通信电...

 嗯嗯,你说的就是我要表达的意思!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串数据读出来,然后就可以自己用其他上位机或编一个C程序去模拟这触摸屏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管他发什么信号,记住触摸屏就是代替了外部的开关,仪...

 嗯嗯,我明白!

网友D(2013-09-11):
你可以连接到上位机,用串口调试精灵去读,就知道发送什么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连接到上位机,用串口调试精灵去读,就知道发送什么了。

 同意,这才是正解!

网友F(2018-04-19):
所以题主最后读到数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