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32MR-001带8个光电开关需要外接24V电源吗?

楼主(2013-07-30):
新人报道:三菱FX2N-32MR-001输入侧接8个光电开关,需要外接电源吗?需要的话,外接电源怎么接?在网上查了半天,怎么说的都有,晕了。

谢谢各位前辈能指点一下。

网友A:
最好是有外接电源。光电开关一般都是接三根线的,一正一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常开(或者常闭)触点,在正负电源线上加24V直流的正负,另外一根给plc的输入点

网友B:
32MR的24V电源输出好像是250MA!看看你的8个光电总消耗!另这是32MR不带扩展的情况下!

网友C:
一般光电开关一般耗电30mA左右,8个光电开关PLC本体32MR有点带不了,加装独立的开关电源吧!你把外加的开关电源的24V+与PLC的24V直接连接(外加的开关电源的0V绝对不能与PLC本体的COM连接),这样外加的开关电源的0V就跟PLC的COM一样使用了(PLC本体COM最好不要用了)

网友D:
不会吧,我记得是外部电源的0V端要和PLC输入端的COM连接,而+24v不能连接。

网友E:
楼上伍工描述得已经很全面了,我在这里补一张“纯手工”画的图吧!!!

可能画得不是很好。。。

网友D:
补充:我参考的是三菱的FX1N手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我记得是外部电源的0V端要和PLC输入端的CO...

也可以按照你说的

这个是根据传感器的不同而选择:

1、PNP传感器:外部电源的24V端要和PLC输入端的24V连接。

2、NPN传感器:外部电源的0V端要和PLC输入端的COM连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补充:我参考的是三菱的FX1N手册

前提是:得先看PLC的硬件手册(PLC的输入光耦是否为:双向光耦)

网友F:
君君手工不错!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我好象明白了,在网上有说外接电源+24V不能与PLC的+24V连接,COM要接。有的说法是相反的。看来这2种说法都对,第一种共电源负极的是接NPN型光电开关的接法,第二种共电源正极的是接PNP光电开关的接法。而三菱FX2N-32MR-001的COM是接的内部24V电源的负极,输入端子接的是内部24V电源的正极,所以只能用NPN型光电开关,也就是使用:下面的第二种接法。可以这样理解吧?

1、PNP传感器:外部电源的24V端要和PLC输入端的24V连接。

2、NPN传感器:外部电源的0V端要和PLC输入端的COM连接。

网友G:
8个光电开关,PLC本体电源满足不了,加一个开关电源吧。

具体的接线,可以参考光电开关的说明书手册以及你上面的总结。

网友H(2016-08-05):
引用 网友E:
楼上伍工描述得已经很全面了,我在这里补一张“纯手工”画的图吧!!!可能画得不是很好。。。

你这种接法构成回路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楼上伍工描述得已经很全面了,我在这里补一张“纯手工”画的图吧!!!可能画得不是很好。。。

PLC的十24V应该和开关电源的com相接

网友I(2016-10-19):
引用 网友E:
楼上伍工描述得已经很全面了,我在这里补一张“纯手工”画...

这个只能用NPN接法,不能用PNP接法,0V接COM,感应器输出接PLC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