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Logix500实数怎么变成整数?

楼主(2013-07-30):
罗克韦尔Logix500实数怎么变成整数?本人急需,谢谢!

网友A:
用ABS绝对值指令,直接转换,AB貌似很强大滴。。。。。。

网友A:
用ABS绝对值指令,直接转换

网友B:
上楼很专业。。。。。。

网友C:
呵呵,个人觉得可以把数据类型改成dint,小数位会四舍五入。也可以用TRN指令把小数部分给截取掉。两种方法结果稍有区别。我是新手,回答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