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启动

楼主(2013-07-30):
小弟在做项目,,无刷直流电机启动的要用手带一下,,才转动,,为什么,,

网友A:
1、无刷直流电机静止启动力矩过小而设备的需要启动力矩过大,选用大规格电机;

2、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器的启动力矩参数调整过小,加大启动力矩;

网友B:
  启动力矩由哪些因素决定啊?请楼上钟艳婷回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