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PLC 读取错误

楼主(2013-07-30):
各位大侠:

    我下了一个FX2NPLC想吧里面的程序读出来,我连接USB-SC-09电缆,驱动也有, 测试也通过了 ,显示我和CPU连接上了,为什么我就是不能把程序读出来,(注释和,参数能读出来 程序读不出来)。我又换了一台

新的PLC,用同样的条件连接,

能写入程序,但是同样的写进去的程序也不能读出来 为什么?  如下图!!

网友A:
这就奇怪了,这样的问题应该不会出现。

是不是当前写进去的,马上读也读不出吗?

网友B:
很奇怪的问题,没有遇到过,可能是USB转串口线有问题

网友C:
  这个是有点奇怪呀,要不这样,你试试分开单独一个一个的上传到 PLC 程序中去看看

网友D:
换一根数据线试一试 应该是线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换一根数据线试一试 应该是线的问题

 或者换个usb口试一下

网友E:
软件程序里面的PLC型号会不会跟硬件PLC型号不匹配。。。。。。。。。

网友F:
是很奇怪,顶起来,继续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奇怪了,这样的问题应该不会出现。是不是当前写进去的...

是是的哦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都检查过了,阮硬件型号都是匹配的,我能把程序、参数、注释都写进去,但是马上读取的时候,就只能读出参数,程序和注释读取不了,,有时候必须清楚内存才能把 参数写进去,不然只能写程序进去,。

网友G:
仔细查看PLC型号是2N(C)?有可能是欧洲的产品,那么你用GX就读不出来了

楼主:
是的啊,,,FX2N。。的

网友H:
看样子是假货哟!

咋个还在用2N做新系统哟!

网友I(2019-04-29):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