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 315-2DP与4-20mA变送器连接,能否附上组态程序?

楼主(2013-07-30):
首次接触PLC,完全不懂。需要PLC 315-2DP与4-20mA变送器连接的例子,并能附上相应的程序

网友A:
315-2dp只是说明CPU模块,然后你加个模拟量输入模块,就可以接收4-20mA的信号了。

网友B:
后面要挂个模拟量的模块,或者你可以选有CPU自带模拟量的,才可以接电流信号的

网友C:
 4-20mA 是模块量输入类型,这样你在 PLC 造型时要选带有模拟量是电流的 PLC 就行,或是一般 PLC + 电流输入的模拟量模块就 OK !

 在程序中你可自己写个读取 模拟量的 程序段 或是调用 系统标准的 FC105 也一样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