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S4C 如何编辑暂停

楼主(2013-07-30):
ABB机器人如何在运行时通过外部开关,对机械手暂停回到HOME点,再通过外部开关继续在暂停点执行

楼主:
没人知道呀?高手都去哪里啦

网友A(2014-05-08):
用中断指令,,,,

网友B:
我的建议是用中断指令,在中断程序里面首先要读取当前的点位再回到home点,然后LZ需要下一步直接到刚中断的点就需要通过用你刚读取的点与几个重要位置做比较,通过比较去选择对应的步骤走下去。当然LZ程序还是简单点好了,回到HOME位置重新走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