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学习中,问题可能有点多

楼主(2013-07-30):
有两个问题要向大家伙请教:

1. M6200接通的条件是,M6000--M6019中,这20个全部都不等于0??还是这20个,只要其中一个不等于0都行呢???

2. PLC对变频器的控制,是不是一种是在变频器上硬接线的(有公共端、高速、低速、运行、复位、等等)

   还有一种是不是通过485通讯,这种网络控制的  (图中的RX、RY是不是写程序时,所使用的指令)

网友A:
第一个如你所说。三菱的仿真软件还是不错的,没有PLC的条件下可以仿真

网友B:
1, M6200接通的条件是,M6000--M6019中,只要其中一个不等于0都行

2,三菱PLC对变频器的控制,一种是在变频器上硬接线的(有公共端、高速、低速、运行、复位、等等)

  还有一种是通过CC-LINK这种总线通讯控制的  (图中的X1500,Y1500等是写程序时,所使用的指令)

一知半解,共同学习

网友C:
M6200接通的条件是,M6000--M6019中,只要其中一个不等于0都行

网友D:
1、M6200接通的条件是,M6000--M6019中,只要其中至少导通一个最多全部导通就行,

2,三菱PLC对变频器的控制,一种是在变频器上硬接线的(有公共端、高速、低速、运行、复位、等等)

  还有一种是通过总线(CC-LINK、DP、D-Net、485等,不过485有时也称串口通信)通讯控制的  (图中的X1500,Y1500等是写程序时,所使用的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M6200接通的条件是,M6000--M6019...

下面的那个D=  M6000--M6019到M6500--6519,依次对应,这是其中一组相等,还是全部都相等才行呢???例如:(M6000=1、M6500=1   M6001=1、M6501=1)或者(M6000=0、M6500=1  M6001=1、M6501=1),哪一个才能导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M6200接通的条件是,M6000--M6019中,只...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1、M6200接通的条件是,M6000--M6019中...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