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动机重绕线径减少了10毫米电动机会怎么样?

楼主(2013-07-30):
 原来线径1.18 1.18 1.18.....错1.18 1.20 1.06。

       线径变小了,R=p*l/s,电阻就变小了,相同电压的情况下,电流就变大了。然后你的电动机功率铭牌标的功率,负载性质一样的情况下,就过电流了,然后电动机绕组可能会烧。

网友A:
没有看懂撸主是求助还是啥情况

网友B:
走走哥,这线径咋不一样???

网友C:
走走哥,线径变小了,电阻是变大了吧?

网友D:
电流变小啦,达不到功率要求,会导致过载,烧毁电动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走走哥,线径变小了,电阻是变大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流变小啦,达不到功率要求,会导致过载,烧毁电动机!

网友G:
1、线径加大或者原来铝线改铜线但线径不变,电机电阻变小导致启动电流加大,启动转矩加大,对机械启动冲击加大,机械结构强度需要考虑。但是正常运行因为电阻减小发热减小,对电机有利(不过线径加大的话电机槽满率过高导线是否可以容纳就是一个问题);

2、线径改小,电阻是变大了,正常启动电流变小启动力矩同样减小,设备能否正常启动呢?

另外正常运行因为负载不会变小所有电流基本不变,这样导致电机发热增加,电机如果散热不行就会导致烧毁......

网友H:
电机是电感负载,电流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匝数,线径对电流应相不是太大,在电流不变的情况下减小线径,会产生线圈发热现象。

网友(2013-10-21):
引用 网友C:
走走哥,线径变小了,电阻是变大了吧?

 就是,不是电阻变大了吗,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