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屏能做开机画面吗?

楼主(2013-07-31):
台达B系列触摸屏可以做开机欢迎画面吗,怎么做?

楼主:
新建一个欢迎画面,将其设为主画面,系统启动后进入此画面,在此画面启动宏设置定时器十秒后更改画面控制寄存器值,切换到监控画面……。有没有更简单的做法,使系统启动显示欢迎画面,启动过程后台进行,启动完成直接进入监控画面。

网友A:
你前面说的那个可以,后面那个不可以,触摸品启动画面是触摸屏系统程序的事情,就如同微软的启动画面用户是不好改的,这个改变比微软的启动画面更改更难。

网友B(2013-12-11):
把欢迎画面设置为开机画面在开机画面中设置一个画面转换按钮到监控画面。

网友C(2014-03-13):
“选项”-“设置模块参数”/“控制命令”,勾选“画面编号”(新建2个画面);编写“画面Cycle宏”:

Delay(10000)  #延时10秒
({Link2}1@D0) = 2  #切换至2号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