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负载扭矩

楼主(2013-07-31):
电机带动一个旋转盘(重:20KG,直径:280MM,厚度16MM)作旋转运动,转速为4转/分钟,电机与旋转盘之间有2个同步轮(直径均为70MM)通过皮带连接的传送方式,皮带轮与转盘之间的距离为90MM,两个皮带轮之间的距离为100MM,请问电机输出需要多少扭矩?电机应选用多大功率?

由转动惯量定理,扭转力矩 M=Jβ
式中:J—转动惯量,β—角加速度

当圆柱状负载绕其轴线转动时,转动惯量 J=mr^2/2
式中:m—圆柱体质量,r—圆柱体半径

已知圆柱半径r、长度L和材料密度ρ,则质量 m=ρv=ρπr^2L

根据在△t秒达到△ω转/分角速度的要求,可算出圆柱的角加速度β=△ω/△t

这样,根据半径r、长度L、材料密度ρ,算出质量m和转动惯量J,
根据要求的启动速度算出角加速度β,然后就可算出扭转力矩M了。再根据M选取电机。

网友A:
楼主写得很清楚了呀,按公式计算就行了。

网友B:
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