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容运转式电动机不转、转速低故障分析

楼主(2013-07-31):
单相电容运转式电动机启动困难,启动后,转速低

  出现此故障的原因有:

  (1)启动电容器绝缘性能变差,电容量减小,更换电容;

  (2)轴承有故障,更换轴承;

  (3)定子绕组局部短路,检修并更换;

  (4)转子断条或端环开裂,检修并更换:

  (5)定子绕组的单元绕组接反,重新更正;

  (6)电动机超负荷运行,减轻负荷;

  (7)电源电压过低,待电压正常后使用。

  单相电容运转式电动机不转

  出现此故障的原因有:

  (1)电源停电,不应处理;

  (2)电源插头接触不良,检查并处理;

  (3)电动机的熔丝熔断,更换熔丝;

  (4)供电电压过低,待电压正常后,再使用;

  (5)连接电动机的引出线与电源引入线接触不良、松开或断开,重新接好:

  (6)电动机绕组断路,重新绕组线;

  (7)轴承过紧或过松,检查并修理:

  (8)启动电容器不良或损坏,检查并更换;

  (9)轴承润滑不良或定子、转子间有异物,清除异物:

  (10)电动机定子绕组短路,检查并处理;

  (11)电动机转子断条,检修并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