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速时满转矩时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3-07-31):
零速时满转矩时如何实现的?伺服在伺服ON时,输出一个锁定扭矩。变频器也有这样功能吧?这些零速时满转矩时如何实现的?

网友A:
 零速时满转矩 ???

零速时你都没有输出怎么能有满转矩的说法呀? 不太清楚 ,期待高手

网友B:
哈哈!这是不是刘翔趴在那憋足劲就等发令枪响!

网友C:
应该是不停的正反转,频率很高很快,外面没反应,就可以锁定了,我瞎说呢,不明白咋实现的,伺服是有这个功能

网友D:
变频器只要在带PG情况下就可实现零速满转矩,但是一般是用在转矩控制,如果是速度控制的话,会报编码器脉冲丢失故障。

网友E:
电梯门机遇到过类似控制,到不是靠电机自锁定,只是到达定位,零速(机械限制)后,继续保持一个较低频率输出,形成锁定。此时电压很低,不会导致损坏。

网友F:
我想现在变频应该具备这个功能了,替代伺服早晚的事。

网友G:
ABB的可以完全实现,零速满转矩,但是这个偶能意会,言传不了,期待高手!

网友H:
到底可不可以呢,,,听的云里雾里的

网友I:
可以,矢量变频器可以让电机在零速下输出百分之一百五的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