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线机不能自动复位

楼主(2013-07-31):
有一台母线冲孔机当踩下进脚踏开关后到达设定的距离以后限位开关亮了以后模具能自动复位,但现在不行了只有踩下退脚踏开关才可复位。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限位开关坏了呸!

换新的限位开关

楼主:
限位开关其实是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