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通机房跳扎

楼主(2013-07-31):
网通机房打雷距离很近时就跳扎,单独制作的地线8欧,对地电压6v,请教这什么原因,如何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A:
地线不良,同时防雷接地与电源接地要分开

网友B:
1, 接地保护要做好

2,加装防雷防浪涌装置

3,检查接线的牢固

网友C:
单独制作的地线8欧,对地电压6v

8欧,这个值高太多了。接地系统有待改进。

网友D:
接地做到小于4欧,可在主电源上增加防雷防浪涌保护器,II级防雷或C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