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膏灌装与封尾

楼主(2013-07-31):
从事牙膏灌装设备操作与维修的各位师傅们:我们在做牙膏新产品灌装测试时封尾老是不理想,温度高时烫皱,低了又焊不牢,我们用的设备是诺顿700型灌装机,请教各位师傅有高招吗?谢谢!

网友A:
找厂家修理,不行就退货。

网友B:
   那还是封口时的温度没有调整好呀,那你问问厂家或是原来工作正常时的温度是多少 ?

然后你将现在的温度调整到合适的温度呀,慢慢的往上加,还有要检查温控设备是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