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UNITY PRO XL7.0提示错误?

楼主(2013-07-31):
请各位走过路过的大侠指导一下!!!

提示如下图:

网友A:
是不是注册码不对啊;

楼主:
应该不是注册码的问题!我一点击安装就出现这个!

网友B:
文件损坏?或者是系统不支持

楼主:
我是win7 32位旗舰版的,难道不能安装这个软件吗?

网友C:
你电脑是不装别的编程软件了·我以前有个机器装的218的软件 在装UNITY好像就出的这个提示·

网友D:
安装文件路径存在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