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高手。德国stober伺服器故障

楼主(2013-07-31):
化工企业,工厂停车一月了。因是怕潮湿影响,伺服器一直处于通电状态,并且柜子里装有恒温加热装置。今天检查,该伺服器有报警

红灯,屏幕上有代码显示。说明书英文,看不懂,请高手看看是什么问题,求解决办法。

网友A:
  显示仪上显示: 编码器故障呀 !

检查编码器的连接线是正常或是有松动,还有编码器连接的电路板有故障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仪上显示: 编码器故障呀 !检查编码器的连接...

怎么维修呀?是伺服电机这部分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显示仪上显示...

编码器是在电机尾端吧,那这故障与伺服器无关罗。    太感谢您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非常感谢-----王者之师

网友B(2016-11-01):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非常感谢-----王者之师

您好,请问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