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废旧线间变压器(例如扬声器阻抗匹配变压器)巧制电源变压器

楼主(2013-07-31):
用废旧线间变压器(例如扬声器阻抗匹配变压器)巧制电源变压器

线间变压器有定压式、定阻式两种。定压式(SBV系列产品)的一次侧有90V、120V;二次侧有20V、30V、60V,绕组各有1~2组,完全可以用输出较高电压的场合。例如:依次有两个120V绕组,则可以将这两个绕组串联起来接市电220V交流电源,那么在它的次级20V绕组输出端的电压,则可以计算出: [220/(2X120v)]×20≈18(v)。

定阻式线间变压器也有许多端子,高阻抗端子一般有:OΩ、500Ω、1250Ω、2500Ω、3750Ω、5000Ω;低阻抗端子一般有:0Ω、 8Ω、16Ω,有些线间变压器还有4Ω端子。高阻抗端接220V交流电源;低阻抗端作为输出端。通过这些端子的不同组合,可以输出几十伏以下多种电压,以适应不同场合的需要。下图所示为几种常见线间变压器妙作电源变压器的实际接线图。

凡是线间变压器①~⑥阻抗:0Ω、500Ω、2000Ω、5000Ω、OΩ、4Ω、6Ω、8Ω、16Ω等都是线间变压器原有端子标记。在标记端标有 220V、10~20V均为作电源变压器时的电源输入、输出端电压。由于定压式线间变压器的端子已标有额定电压值,均可以直接对应组合

另外,这里需要说明的有以下三点:

(1)线间变压器为了保证频响,防止磁通饱和引起失真,一般铁芯截面积较大,绕组使用的漆包线线径也较粗,所以也可用于比其标称功率大的场合。例如:10W线间变压器铁芯截面积为2.5cmX2.0cm,因而可以用在25W以下的场合。

(2)由于线间变压器是专用于广播线路的输出变压器,制造时可能对耐压指标要求不高,因此在使用之前,必须检查一下初、次级间的绝缘强度,绝缘电阻必须在1.5MΩ以上。

(3)通电带负荷试用,如果发热严重,改为空载实验。空载3h如果温度超过40℃,手感到很烫,应降额使用,或把市电220V改接到初级阻抗更高一档的端子上,必要时灌注绝缘漆进行处理,一般可解决实际问题,就可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