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哪个无证工又要中奖

楼主(2013-07-31):
  7月30日凌晨,福建漳州古雷PX(对二甲苯)项目一条尚未投用的加氢裂化管线在冲入氢气测试压力时,发生焊缝开裂闪燃。古雷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表示,目前,火势迅速得到扑灭,现场无人员伤亡,设备无重大损伤,无物料泄漏,原因调查和相关恢复工作正在进行,爆炸事故未对周边

  加氢裂化管线在冲入氢气测试压力时,发生焊缝开裂闪燃

  现场无人员伤亡,设备无重大损伤,无物料泄漏

  一条尚未投用的加氢裂化管线在冲入氢气测试压力时,发生焊缝开裂闪燃

 看看现场就知道事故的严重,安全生产 !可是安全在哪? 讲的没有实现,现在国内很多设备总是因设备价格低,然后产品调试还有质量得不到保证呀 !

网友A:
安全重于泰山啊,安全意识警钟长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全重于泰山啊,安全意识警钟长鸣……

网友C:
新的设备一下就完了?     场景很可怕啊!

网友D:
好像这个测试首先应该用相应压力氮气测试检漏正常(压力稳定24小时以上)以后再用压力氢气测试的呀?

直接用氢气测试,我实在佩服

网友E:
现场这么乱,自燃前是不是也这样乱?要真是这样的话,不自燃是不可能的。安全无小事,安全第一,谨记谨记!

网友F:
这设备安装密度够高。

网友G:
偶这里的加氢设备在8.2号要投产开车,看来偶要躲着远远地了。

网友H:
都是先氮气保压检漏,而且氮气的压力一般会高于实际工况的标准,这不科学啊

楼主:
  是爆炸后的现场,我  会继续跟踪这是哪个无证员引起的事故 !

网友I:
  新的设备一下就完了?     这场景很可怕啊! 不会是无证装配工上的电做的吧 ?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好像这个测试首先应该用相应压力氮气测试检漏正常(压力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