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与pc access通讯

楼主(2013-07-31):
各位大侠:

  请问一下pc access中的变量如何在vb文本框中实时显示数值??

 ITEMIDS()="这边如何填写?"

网友A:
有现在的HMI软件可以用,为什么还要自己用VB去写,对此表示不理解

楼主:
下下来容易,学起来难。。。

网友B:
VB读OPC的例子,http://www.bbsbeiche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extra=page%3D1

应该差不多的,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C:
认真学习的孩子最乖啦啊

楼主(2013-09-05):
引用 网友B:
VB读OPC的例子,http://www.bbsbei...

 xie xie la ...

网友D:
必须通过OPC。

pc access安装软件里,有vb的例子源码,你可以找下。还有C#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