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仪表管路安装技术交底

楼主(2013-07-31):
   一、工程概况
   某装置自控仪表设备约在1600台左右,大部分仪表为中压,也有少部分高压、低压仪表。大部分仪表在室外安装,因此需要拌热、保温,采用低压蒸汽热源。因此,本装置仪表管路安装工程量大而且难度大,在施工开始前一定要做好充分准备。
   二、施工准备

1.材料设备要求
   仪表管路安装按不同的用途使用不同的管材。

(1) 导压管路同安装工艺管道要求相同,按介质及其温度、压力、腐蚀性等选择管路材质、规格。常用的有高、中、低压无缝钢管、合金钢管、不锈钢管、水煤气管、镀锌水煤气管、塑料管、铝、铜管等。

(2) 气源管是作为仪表和装置供气的管路。管材在过滤器减压阀之前使用无缝钢管、镀锌钢管等,在其后为黄铜管、不锈钢管、镀锌管。

(3) 气动信号管采用∮6紫铜管、不锈钢管、铜缆管、尼龙缆管、尼龙单管等。

(4) 蒸汽伴热管多使用紫铜管。

(5) 电气保护管常用材质有电线管、水煤气管、镀锌管、PVC管、金属软管等。
(6) 管外层完整,无剥落现象,丝扣清晰不乱扣,镀层完整,材质应符合国家规范要求,具有产品合格证和材质证明。

2.主要机具

(1) 铅笔、皮尺、水平尺、线坠、粉线袋、桶、刷子。

(2) 手锤、钢锯、锯条、扁锉、圆锉、半圆锉、套丝板、钻头。

(3) 砂轮锯、套管机、揻管器、压力案子、电焊机、气焊工具。

(4) 电锤、电钻、电烙铁、电炉、锡锅、兆欧表、工具箱、高凳、人字梯等。
3.作业条件

(1) 在配合土建结构施工的同时做好预埋铁件及预留孔洞。

(2) 配合土建装修、工艺设备安装、管道安装、电气、防腐、保温、给排水等专业施工的同时进行仪表管路安装。
   三、施工工艺

1.电线保护管的预制加工管弯、管路敷设及连接3

(1) 根据设计图加工管弯,管径25mm及以上时,使用液压揻管器;管切断应使用切割机,断口处平齐不歪斜,管口刮铣光滑,管内铁屑除净。D20mm管径分两板套丝,D25mm与D30mm分三板套丝。
(2) 测定盒、箱、仪表设备固定点位置,按设计图纸要求弹线定位。
(3) 管路连接:管箍必须使用通丝管箍,上好管箍后,管口应对严。
   外露丝应不多于两扣。管路超过下列长度应加装接线盒,其位置应便于穿线:无弯时,30m;有一个弯时,20m;有两个弯时,15m;有三个弯时,8m。
(4) 墙码间距不大于1m,允许偏差20mm,墙码距盒子中心为300mm。

(5) 管子的弯曲半径应大于或等于6倍管子直径,弯扁度允许偏差小于或等于0.1倍管子直径。

(6) 管子敷设时连接应紧密牢靠,配管平直度全长允许偏差20mm,垂直度允许偏差3mm。

(7) 管进箱盒要求一管一孔,不得开长孔,严禁用电气焊开孔,两根以上管人箱盒要长短一致,间距均匀,排列整齐。

(8) 管采用专用接地线卡连接,不得熔焊连接。地线连接紧密牢固,接地线截面选用正确。
(9) 管经过变形缝处理:两侧各加接线箱,先在箱内固定管子一端,另一侧箱底部垂直方向开长孔,其孔径长宽度尺寸不小于管径2倍,两侧连补偿跨接地线。

2.导压管路的敷设形式及要求
(1) 不同功能的管路其敷设方式和要求各不相同。作为介质测量管线应较短为好,使控制点至一次仪表的距离较近,以减少测量滞后和测量误差。一般长度为16m左右。不许进控制室,不要与电缆同槽。
(2) 敷设方式为架空支架分散安装,尽量避免埋地敷设。当需要埋地时,应进行防腐处理,埋地部分不能有活接头,要有隐蔽工程记录。
(3) 导压管需要进行清洗、吹扫、试压,特殊介质尚需脱脂、防腐、保温。

(4) 导压管揻弯采用冷揻,高压管要一次弯成。

(5) 导压管的连接多采用气焊焊接和卡套式接头、焊接接头连接。不锈钢管采用电焊、氩弧焊焊接。镀锌管采用丝扣活接头方式连接,不许焊接,厚壁水煤气管可以焊接也可以丝扣连接。
3,气源管的安装方式
   有控制室和现场两种:控制室采用集中供气的气源装置,用短管、活接头丝扣连接,或卡套式接头连接。现场供气气源管分散安装在现场用气仪表附近,是单独沿槽盒、支架敷设的,或集中到现场供气装置再分散至各供气仪表处的二级供气。气源管要
进行清洗、吹洗、试压、气密性实验。

4.气动信号管
   是作为气动信号传输的管路,采用沿槽盒敷设或沿支架敷设的方式,沿支架要采取保护措施,固定卡子要以不损坏铜管和尼龙管为宜。多芯管缆敷设同电缆敷设要求相同,但在分支处要采取接管盒或接管箱。气动信号管的连接方式采用卡套式接头连接,紫铜管或铜管缆可用承插法或套焊连接。气动信号管直径小,采用专用工具冷弯。气动信号管也要进行通气检查、吹扫、气密性实验等工作。

5.蒸汽拌热管
   是作为仪表设备或测量管路及附件的拌热保温,伴热管多采用焊接方式连接,敷设自由伸缩度较大,要进行强度实验。

6.吹洗管路和放空排污管路
   吹洗管路是为防止被测介质进入测量管线及仪表而用流体进行反吹的管路。
   放空排污管路是仪表或取拌装置将被测介质放空或排污用的管路。
   两种管路按设计需要敷设,是单独安装,安装方式多采用焊接。
   四、质量标准

严格按规范和设计图纸要求进行仪表管线敷设。
   五、成品保护

(1) 在配管施工中不得随意剔槽打洞,破坏建筑、结构成品。

(2) 预埋管在土建专业施工时要流人看守,以免振捣时损坏配管及盒,遇到管路损坏,应及时修复。
(3) 防止其他专业施工碰坏仪表配管,严禁私自改动管路。
六、应注意问题
(1) 在仪表管路安装的过程中,要严格按规范和设计的要求进行。
(2) 避免械弯处出现凹扁过大或弯曲半径不够倍数的现象。
(3) 防止配管固定不牢固,固定点间距过大或不均匀。!
(4) 配管后要及时扫管,防止堵管。
(5) 管口切割毛刺要及时用锉刀锉平,去掉毛刺再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