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接触器线圈烧求助!

楼主(2013-07-31):
各位大师:

请教一个问题。我司是一个设备制造商,有一款机器从开始出售到现在已经11年了,一直没碰到类似的问题:机械工作一个星期左右,有个三相接触器线圈(不是触点)就烧了。三相接触器的控制电路元器件和触点前后的电气元器件全部更换还是烧,测量电路上所有电压,都是很标准,找不到任何问题(如电源:我们期望是三相200V,测量结果为:200.4V,200.5V,200.4V)。同样现象,大体一样的时间,连续烧了4次。后来实在没办法,更换了一个变压器(380V转200V变压器,三相四线,相线和地线)到目前为止一个月了,还没有烧,求原因分析。

网友A:
零线与地线之间是不是存在电压?同时查看是不是出现了相线接地的情况(变压器输出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线与地线之间是不是存在电压?同时查看是不是出现了相线...

谢谢回复。我们没有引入零线,只要地线。相线接地不太可能。每次更换东西都能正常运行一两个星期后才烧坏,不是上电就烧坏的。

网友B:
你测了接触器线圈的电压是多少没?

你只测 了:电源:我们期望是三相200V,测量结果为:200.4V,200.5V,200.4V)。

按常理说控制回路的开关什么的都是0电阻的,会不会有什么原因导致线圈工作在欠压状态啊。

(你那控制回路电源的接法没问题的,我们也是这么做的),对了,我们使用的使用会在

线圈端并个 浪涌抑制器

网友C:
应该测量接触器吸合时的线圈电压,这才能确定控制电路(电源)是否有问题。

网友D:
可以参考3楼的意见,线圈上并上浪涌抑制器(压敏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测量接触器吸合时的线圈电压,这才能确定控制电路(电...

网友F:
李工说的对,经常是瞬间的冲击电压导致线圈损毁。

网友G:
说说电压分级控制, 动力线三相经过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机; 控制回路经过断路器--变压器--保险--线圈; 在不加浪涌的情况下也没焼过线圈.冲击电压对线路还是有很大影响的!为避免动力线路上的浪涌影响控制回路,在动力线上增加一个三相的浪涌保护器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说说电压分级控制, 动力线三相经过断路器--接触器--...

网友I:
按所述,是电源的问题。

“更换了一个变压器”,则以前就有变压器,那么可查看或分析变压器部分有无问题(包括有无接触不良)。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按所述,是电源的问题。“更换了一个变压器”,则以前就有...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回答。机器上那些保护的都有!我们为了出口还专门做过好多试验。接触器线圈电压也没问题,现在就是怀疑客户处有瞬间的电压冲击,但是客户也有几十台别的公司的设备,都没问题,我司机器买了1000多台了,也是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变压器厂家说他们的变压器只要输出稳定就没问题了。关键现在客户不愿意我们更换新的机器,一定要原因分析,好像又很难找到是什么引起的。